SW2025打不开STP

楼主:
新装的软件,打不开所有STEP格式的软件了,百度上的方法试了好多解决不了,求助

网友:
不可能,我这一切正常。

网友:
重启在试不行的话、最极端的办法,重做系统加换个版本的。
之前18版的见过这个问题,办公室4个人都是一个安装包,同一个step,1台电脑正常打开,其余就不行,把设置全按那台能打开的设置也不行,重装软件也不行,几个人鼓捣了半天也没找出问题

网友:
你不去找SW公司麻烦,来求助坛友,你是不是找错人了,打他们售后电话,发邮件,让他们远程解决

用的免费版,没法找售后。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估计是软件安装不完整,你画个图另存STEP试试。

网友:
换一个版本装呗。。。。。你这求助真有点违背常识。

网友:
用那么新的版本干嘛,用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