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搬运方案

楼主(2025-08-23):
轻轨上面两组轨道,上面都是装匣钵的料盒,单车15个有料的匣钵,单个<10kg,每排3个,最下面的一排是空的不用抓取。现在考虑是从匣钵中间的缝隙去抓一排,但那个位置勉强10mm高,所以夹爪哪里考虑到累计高度的误差,3D相机厂家建议夹爪做薄一点,现在设计是5mm;匣钵是耐火材料,里面装的是氧化锆粉末、颗粒,夹爪材质准备用304不锈钢,强度应该可以吧?

网友A:
你的匣钵材料是耐火材料烧制的耐火砖吗?

网友B:
抓一排用插卡槽的方式不建议考虑,因为3个槽错位后,不一定都能刚好卡进去。卡不进去,可能把物料摔下去。

非要一次提3个的话,可以考虑下建筑工地,靠重力一次提很多块红砖的方式。
如果强度不够,那只能卡槽一次提1个。

网友C:
机械式结构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匣钵材料是耐火材料烧制的耐火砖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一排用插卡槽的方式不建议考虑,因为3个槽错位后,不一定都能刚好卡进去。卡不进去,可能把物料摔下去。
...

刚烧至出来的,经过冷却,到机器人夹的时候也有100多摄氏度,那个材料比较脆,夹砖的结构很容易给匣钵弄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式结构最简单:

材料比较脆,感觉这样受力,匣钵会先碎了

网友D:
这是莫来砂制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莫来砂制作吗?

具体啥材质的不是太清楚

网友:
在不熟悉工艺的时候,首先要学习工艺,像工人学习。
在没有机器人的时候,工人是怎样搬运的?用机械执行器模仿工人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