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管耗气问题,怎么计算?

楼主(2025-08-24):
自己做了个笔记,但是也不知道对不对的,比如终端提供真空的负压:0.05mpa,就是5公斤,以一个标准大气压-0.1在1平方厘米产生1kg压力,理论推算如图,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管路肯定有大小的,比如DN40一直变化到DN15.按照压力F=P/S公式推算,压力大小只跟截面积有关。但是管路耗气量怎么计算的。目前设计一套:8个HFY16,八字型气缸,总管路是8mm管,一直不会计算这总管耗气量,要不要上空气泵。所以向各位大神请教下。。谢谢

网友A:
一兆帕约等于10公斤,所以你的算法一定是错的

网友B:
和管道面积没关系,你把真空泵理解为抽水泵,现在你要把池子里的水抽完,但另外一个人偷偷放水,他每秒放一L的水对吧,你就要抽一L多的水,这样你就可以勉强让水空,那他放2L的水,那你就要加大泵的功率,所以你只需要关注泵的抽气量和进入空气的流量,这个流量有公式可以算,而且管道在能用的前提下越小越好

网友C:
0.05mpa,就是5公斤??????好吧,你是对的。

网友D:
前面说的是负压,分流管道到末端的吸头。后面突然又说是气缸,HYF16气缸(气动手指),好矛盾啊!

如果是正压,可以去查电磁阀的耗气量、气缸的容积,结合工作节拍,计算耗气量。如果是负压的话,直接查各品牌的真空泄露表或者说真空发生器耗气量表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兆帕约等于10公斤,所以你的算法一定是错的

哦。那就算是0.5kg吸力。。以负压表显示的-0.05mpa。他只提供0.5kgf的吸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5mpa,就是5公斤??????好吧,你是对的。

嗯。是打快的了。这个是真空负压表提供的参数,我一直想,假如我需要设计吸上一吨的产品,那这管道大概怎么放,流量怎么去安排。这个是最大问题点。那些参数是自己搞错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说的是负压,分流管道到末端的吸头。后面突然又说是气缸,HYF16气缸(气动手指),好矛盾啊!

如果是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管道面积没关系,你把真空泵理解为抽水泵,现在你要把池子里的水抽完,但另外一个人偷偷放水,他每秒放一 ...

你这个没算时间的吧。。管道越小,虽然吸力大,但是接触面积也小的。F=P/S  在功率一样的情况下,吸力就会跟截面积有关系,功率再打只会空转导致真空泵发热的。这个在实际现场我用鼓风机测了,不行,发热好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兆帕约等于10公斤,所以你的算法一定是错的

是写错的了。主要是推导公式,以一个标准大气压为0.1mpa。其作用在1平方厘米产生的压力大概就是1kg。然后管路毕竟不是完全一致的,肯定是总管分叉再总等等,撇除其损耗等,就用直白的理论去计算我的大致吸力。因为我要吸住产品,我需要设计放管路通道。

网友:
1.耗气量和管子关系不大,因为管路的体积在总的用气体积中占比很小。

2.管路选择更重要的是看重管道对气体的阻力,或者说压力损失。这里有个关键参数,就是根据耗气量计算气体在管道中的流速。如果流速过大,说明管道产生的阻力过大,就会产生过大的压力降。。对于正压压缩空气,一般推荐管道中的流速为15~35米/秒
3.耗气量是计算气体的体积,在规定时间内的变化
4.真空系统,是计算产生真空的时间,例如将1立方米抽吸到真空90千帕的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是一个曲线,抽到60%的额定压力需要的时间远小于抽到90%需要的时间。例如抽吸到60%额定真空压力,需要1秒。则抽到90%大约需要3秒。所以真空体积要尽量的小。真空发生器要距离吸盘尽量的进近
4.资料来源于 实用气动技术  仅供参考。

5.针对CAD图,真空和管道的截面积我认为没关系,或者说有也只是节流不节流的问题,只是制约了建立真空的时间,它并不会影响真空的压力。所以对于各个小孔。所能产生的吸力就是小孔的面积乘以压强。但是这里有个衰减的问题。就是用90%的额定压力,还是用60%的额定压力。取决于你对时间有没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