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椅子用的什么钢管

楼主(2025-08-24):
想必大家还记得这种椅子吧?请问它用的什么钢管呢?肯定不是无缝钢管,因为价格摆在那,我图片上这种只要 24 元一把!
我猜应该是碳钢片卷起来焊成的管子,但我不知道怎么叫。
而且,这种管子弯折时,怎么避免瘪掉呢?你看图里的圆角都很完美。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r421A78x/?vd_source=b0cc9e45582f8dd7d3c02a02beb5dc71

网友:
加珠子

网友(点评):
可能灌沙子也行?

网友:
焊缝管。弯管哈夫模。
加珠子会很爽,费用会提高很多。

网友:
镀锌管啊

网友(点评):
这个绝对不是。镀锌管也是无缝的。

网友:
没有密封要求的结构管可以选择用焊管,价格比无缝管便宜很多,但你图片这个应该是铝合金管吧,我猜的

网友:
以前的这种椅子质量好

网友:
弯管模做得好是不会有褶皱的,管子壁厚厚也不会有褶皱

网友:
都是薄壁焊管,弯管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