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求助一个海绵吸具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5-08-24):
如图所示,物体两侧通过海绵吸盘包夹的方式吸取,海绵吸具受切向力,请问这种情况相比竖直吸取物体,吸盘的吸力有没有什么影响,大概能到竖直吸取物体的吸力的多少,我看吸盘厂家样册上也没有这些数据,谢谢

网友:
农村路边有那种果实带刺的植物,很厉害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和海绵吸盘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看错了,看成吸海绵了,哈哈

网友(点评):
O(∩_∩)O哈哈~,老眼昏花。。。。

网友:
直接夹不好吗?

网友(点评):
直接夹不是担心会夹变形吗,所以想吸着

网友(点评):
试试吧,很多东西很难计算,直接做试验更方便可靠

网友(点评):
做实验不是很麻烦吗,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点评):
做试验最简单,哪个几配件才多少钱,加起来不到100块,一天就可以做了。

网友:
左右包夹比竖直吸要大的多吧
左右包夹是摩擦力和重力相等,静摩擦力是压力乘以小于1的系数,压力肯定比重力大
竖直是等于

网友:
这种吸力计算没有算过,可以问一下厂家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水平抓取,安全系数取2;侧向抓取,安全系数取4.

此外,海绵的材质,以及海绵的固定方式(粘附、磁吸)也影响抓取效果。建议把被抓取物的重量、表面粗糙度、海绵吸具尺寸、真空度大小等参数详细给出,这样才好评估。

网友(点评):
这个安全系数,是海绵吸具供应商给的吗,工况就是,去吸钣金箱体,长方体,q235材质,不是很平有凸台,高度差大概在5mm左右,重20kg,摩擦系数不清楚,真空压力是正常的压力

网友(点评):
吸具尺寸目前选的是130*400的

网友:
受力方向拆解:
物体在水平方向上,左右两侧的吸盘会施加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压力(水平方向),这两个力相互平衡,使物体在水平方向保持静止。
在竖直方向上,物体受到竖直向下的重力(G)。由于物体静止,竖直方向必须存在一个竖直向上的力与之平衡,否则物体将下落。
摩擦力的产生:
吸盘对物体的水平压力会使吸盘与物体接触面之间产生静摩擦力。左右两侧的吸盘分别对物体施加竖直向上的静摩擦力
这两个静摩擦力的合力竖直向上,与物体的重力(G)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从而实现竖直方向的平衡。

网友:
海绵吸盘和物体之间的摩擦系数大概多少啊,没有数据没法计算

网友:
之前做过海绵吸盘吸钣金箱体的夹爪,也是侧面吸,夹爪的行程做成可调整的,保证海绵能压缩到位,海绵厚度要选个合适的,厚度会影响节拍和海绵更换频率(那个棉是易损件,不便宜),选型计算要注意摩擦因数、加减速(你的节拍要求)等参数,套套楼上的公式,乘个安全系数

网友:
吸力本身没有影响。
但是抵消物体重力的就不是吸力了。而是因为吸力产生的正压力作用在物体表面而产生的摩擦力。
而且海绵和基本之间会受切向力撕扯。
建议增加其他的托举凸台或者其他机构。来承受重力。
乘以系数也没什么用。时间长了海绵会被撕扯下来的。一定要加托举的凸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部真空抓取加侧面支撑就可以,除非顶部有镂空,无法用真空。

案例:60Kg的洗衣机纸箱,顶部海绵抓取,侧面吸盘辅助,抓取稳定:

另一个家电案例:侧面海绵吸具抓取,安全系数选4,200*400mm的吸具一个可以抓取(15Kg)。但最后还是在侧面加了一个夹紧支撑,避免水平移动过快时侧翻。

如果你的应用是服务器CDU模块,新能源行业电池模块,顶部是没办法吸的,侧面真空吸取的话,客人安全系数要求又高。基本上行内我见到的都是用两侧夹取的方式,最多是夹爪那里使用柔性的材料(聚氨酯块、硅胶条、海绵等)。

如果是有顶盖的机柜(CDU模块、电池),有客户采用的是我们推荐的PIAB TAWI吊具方案,重量最大150Kg:

网友:
水平吸安全系数4,垂直安全系数8,只用吸盘不行,需要用用挡板把吸取物品四周限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