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密封结构

楼主(2025-08-24):
有没有使用这种密封结构的?* `# ], `9 c: L

网友:
O型圈密封结构在各厂家的样本上都有介绍。

网友:
没开槽啊

网友:
一般会车个密封槽

网友:
这个密封有点小问题,有内压可以,要是真空,下面那个工件就不应该那么大的倒角。

网友:
好歹做个槽吧,不然没法定位也不好安装啊

网友:
有,查查标准有这样的,见过

网友:
用过几个O型圈手册,有径向安装、轴向安装、倒角安装,这种在手册上还真没见过,但是在机械密封里见过这样的安装方式

网友:
这种密封是径向密封使用的比较常见,但是你要加一个密封槽

网友:
这是把O形圈当成垫片用了,入入门吧 小伙儿

网友:
可以的,能密封就是硬道理。

网友:
GB/T3452.2

网友:
一般要有密封槽。

网友:
能密封就可以

网友:
用过,要求不是那么严格的密封部位

网友:
看了评论感觉你们密封都不看压强吗?常压下密封静置状态是可以的呀。不是所有的密封都要密封槽,也不是所有的密封都要1.6的粗糙度,低要求,情况下只要不泄露就可以,密封垫片也是。只不过密封圈常出现,简单不用控制那么多变量,对于中低压和部分高压中结构比较稳定。还有结构也要分内压还是外压,密封圈状态和结构还是有稍许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