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不同阶段人员是如何分工的?

楼主:
想咨询一下,自动化的同行,一个项目,从前期调研、方案、设计、组装、调试、验收各个阶段,每个阶段不同人员的分工是如何的?如果没有专业调试工程师的话,调试设备电气工程师写完程序后,是机械负责调试还是电气负责调试,如果电气工程师有多个调试,是如何分工的?

网友:
是老板的角度吗

网友:
这个问题 好专业,大公司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小公司一人多职,什么都是自己干

网友:
机械装完了,电气上,然后需要机电协调。

网友:
我们小公司,机械出完图,就要装配调试,有问题就出图改

网友:
有些甚至没有专业售后

网友:
机械基本贯穿前后

网友:
机械部分差不多占据了70%到80%的工作量。

方案工程师先搞定客户,然后机械工程师上,有时方案就是机械设计工程师,电气参与下,看看可行性。

大部分设备机械占据大头,除非是那些视觉等软件,机械部分比较少的。

网友:
设计搞完图,应该给到品质人员进行实验吗?

网友:
总工分发任务,机电工程师选型加协同机电双方向,机械工程师负责结构框架类,电器工程师绘制电气原理图,以及电器元件采购或者机电工程师负责采购,原件采购我完毕回来后,机械工程师建模(或者不用),电器原件调试检验,机械工程师开始搭架子,电气提电气要求,比如哪个部分不能有金属,那个部分要距离多少,电压击穿等。构造结束后机电工程师审核方案,提出建议,修稿,总工签字,生产,然后装配工艺工程师制作装配工艺流程,装配,检验应该是机电工程师给检验流程或者检验科自己给检验流程,但绝对不是机械给流程,机械只知道动作和机械需求,并不知道电气需求,比如测量之类的,所以机电工程师或者总工给。

楼主(2025-08-28):
是负责的项目,机械工程师说电气调试,电气说位置对的不好让机械带着调试,机械抽不出来,很多项目就推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负责的项目,机械工程师说电气调试,电气说位置对的不好让机械带着调试,机械抽不出来,很多项目就推不 ...

只要不是动作没有,和机械没关系。只是你们的合作机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