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花键光轴贵出来那么多,贵的原因在哪,

楼主:
米思米看到的,180直径8的光轴三十多块钱,同样的花键要四百多,为什么花键比光轴贵出来那么多,贵的原因在哪,懂的大佬能给说说原因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加工费用高是主要原因。

网友:
光轴多简单啊,花键轴毕竟槽都是有精度的

网友:
贵在机加工和热处理

网友:
除了光轴简单,会不会因为光轴的需求量大的原因?猜的

网友:
花键加难

网友:
光轴车就可以搞定了。
花键是要精铣的,而且加工难度和加工时长,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精度也差的多了。
成本能一样么?

铣是小批量成本最低的方案,铣床铣刀是通用的。如果用拉刀或其它方案,大批量才有可能会便宜。  发表于 5 小时前
可以不用铣,直接搓就行了。总的来说还是比光轴贵。  发表于 7 小时前

网友:
加工工序也复杂,用的量也少。

网友:
花键和花键套得间隙基本可以当成0处理得,能不贵吗

网友:
同样一条鱼,酒店烧好后肯定比菜场买的贵吧

网友(2025-08-25):
几百太贵了,估计用的太少。

如果大批量生产,多采用挤或拉,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光轴  一两百长  12以下的   几块钱一根的都买过  没毛病

网友:
加工难度和加工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