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松螺母拧成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尼龙已经完全吃在螺丝上了。

网友:
锤子铆一下,,,,,,

网友:
电焊烧一下,,,,,,

网友A:
再长五毫米不好吗

网友:
502值得拥有

我都用螺纹胶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螺母安装方向正确,拧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长五毫米不好吗

如果图中这样能松,再长5mm也能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图中这样能松,再长5mm也能松。

我们一般要求要长出两三个牙来

网友:
能露出螺栓即可。

网友:
加螺纹胶

网友:
高强度螺纹胶,装上就拆不下来,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