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的尺寸各位选哪个

楼主(2025-08-25):
同步带轮驱动,另一侧用光的轮子,
同步带轮和同步带咬合,凹凸咬合没什么疑问,
光轮的直径怎么选,是用同步带轮的齿根圆直径,还是齿顶圆直径,来确定光轮的直径
大侠们怎么选型

网友:
???你还定制带轮??
从现成的系列里选一个呗+

网友:
这个不是通过传动比需求确认的?

网友(点评):
用光轮一般是等速了

网友:
这个设计奇奇怪怪。主动轮是同步轮,从动轮是光轮是吗?确定这个光轮不是涨紧轮?

网友(点评):
日本人的机器上有这样用的

网友:
从动轮是光轮子也是可以的,看你要做什么用,做输送或者直线轴驱动的话,把驱动和从动理论分度圆的象限点对齐就行,但如果是传动就要根据你的实际需求来了。

网友:
画个草图更明白。

网友:
确定传动比后根据分度圆

网友:
光轮带同步带,设计理念是什么?

网友(点评):
安装调的时候方便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我猜他说的是涨紧轮,反侧张紧,但是那个直径就不是个重要因素,随便以一个直径都行呀,我记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