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过程出现的问题(台阶)

楼主(2025-08-25):
跪求大神解答,车削螺纹过程中出现台阶(详细见图片),特点是:前段有台阶,后面没有台阶,表现为逐渐变小直至消失,台阶位置靠近螺纹前端面,后续验证复现。

网友:
看牙型台阶位置是固定,猜测是设备问题

网友:
设备问题,车床电机,角度编码器等,排除法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刀松了

网友B:
可能是车削时变形导致

网友C:
老设备丝杆磨损也有这种情况,,,,,一般是周期性的。。。

网友:
丝杠问题可能性。

网友:
应该是设备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刀松了

不是刀具问题,松了刀具也试过,没有出现,而且台阶只有前端有,后面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设备丝杆磨损也有这种情况,,,,,一般是周期性的。。。

设备比较新,我也想过是丝杆磨损导致的,但设备确实比较新,而且台阶只有螺纹前端有,后面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车削时变形导致

我也有想过是进给大了,先车的外圆2300,后面换刀没有加延时,直接边700车螺纹,速度没有降下来,导致开始进给量大,但螺距是固定的,导致超前,出现台阶,也符合台阶出现的位置,但是后面上机去试了,依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把我搞神了

楼主:
设备外观一眼新,之前推测是前一刀车外圆转速2300,直接换刀,主轴速度打700,导致转速没降下来,进给大,但程序又是固定了螺距的,这就会导致行程超前,后面转速稳定700后,台阶消失,恢复正常,但是后面我去试了这种极端情况,但是还是没有复现出台阶

网友:
后面没有出现台阶,那就车一个长件直接后面那段做成螺纹,看螺纹状态,然后前面那段再单独车螺纹看状态,感觉是你车刀前段轨道有问题呢。

网友:
会不会是进给量大,工件前端抖动导致

网友D:
会不会是进给量大,工件前端抖动大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进给量大,工件前端抖动大导致的

轴杆两侧都是中心孔顶起的

网友:
会不会是共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