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顶升机构的辅助导杆怎么设计比较好

楼主:
顶升机构:一个气缸加四根导杆辅助,怎么能确保导杆在升降过程中不会太过磨损,用了很多次这样的机构,有的导杆完好无损,有的磨损比较严重。各位大佬,给点建议,想不通啊

网友A:
4根平行度不好,容易磨损
我也用这种机构,最早的快7-8年了,现在还是好的

网友B:
结构能不能改,能改可以用导轨试试

网友:
那就是配合公差问题,上下板四个孔的尺寸公差保持一样,然后装配直线轴承的地方表面磨一下

网友:
插眼,有方案了踢我一下

网友C:
四个导杆其中两个斜对角的用来精定位,另外两个粗定位

网友:
和安装有很大关系。一般情况下,先运行到顶部,然后固定顶部的导杆的固定装置;再运行到底部,再固定底部的固定装置,而且要紧,不能松动,不然上下距离不一样,磨损肯定就大。

网友D:
买导套的时候 内径比圆杆小1mm左右,等装完4个导套再整块拿去CNC 把导套内孔镗孔加工

这样确保了 整体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根平行度不好,容易磨损
我也用这种机构,最早的快7-8年了,现在还是好的 ...

哇塞,那么耐用,大佬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能不能改,能改可以用导轨试试

导轨不合适,导轴简单 省成本

楼主(2025-08-26):
引用 网友C:
四个导杆其中两个斜对角的用来精定位,另外两个粗定位

没太懂,精定位怎么做,粗定位又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导套的时候 内径比圆杆小1mm左右,等装完4个导套再整块拿去CNC 把导套内孔镗孔加工

这样确保了 整体精度 ...

大佬,这个估计不行,轴套和导杆都是匹配着买的,小1mm是买不到的

网友(点评):
那就买小2mm的 可以买的到 都是铜套

网友E:
应该主要看装配精度,平行度,受力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主要看装配精度,平行度,受力状态。

不能过度依赖装配人员

网友(点评):
如果需要的数量少,肯定依赖装配人员。如果批量大,可以做工装,做工艺,用流程保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太懂,精定位怎么做,粗定位又是什么样的?

下面的板子上不是有四个直线轴承安装孔嘛,其中两个安装孔直径带配合公差,两外两个安装孔直径大0.5mm

网友(点评):
好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板子上不是有四个直线轴承安装孔嘛,其中两个安装孔直径带配合公差,两外两个安装孔直径大0.5mm
 ...

顶升机构的辅助导杆设计:四根导杆中的任意对角的两根导杆轴套安装孔用螺纹孔,另外两根导杆轴套安装孔用通孔(方便安装误差容错) 装配时需要通过升降气缸多次调整后再锁紧螺丝   这种方式最省成本   各位大佬看下这种方式可行

网友:
类似导柱导套,模具上太多了。
加工精度、组装精度、导杆直线度、都会影响磨损。抛开成本谈这些没有意义。

网友(点评):
嗯嗯,是的 最粗糙的安装方式和最低的成本

网友F:
导杆选的是不是有问题,要用表面淬火的,有一定硬度的硬轴;我们给主机做的缸体输送设备,顶升定位用的就是这个机构,好几年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导杆选的是不是有问题,要用表面淬火的,有一定硬度的硬轴;我们给主机做的缸体输送设备,顶升定位用的就是 ...

好的,明白 导轴要镀硬铬的

网友:
除了精度问题,轴要用硬轴,别用软轴

网友:
四个导杆不要设计那么远,要在能满足固定的四个孔位置的平面度和垂直度能做到±0.02的距离以内

网友(点评):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