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D11 材质 怎么去磁

楼主(2025-08-26):
请教下,SKD11  材质 怎么去磁 ? 淬火硬度58-60HRC

网友:
脱磁器上拖一拖;有本事的用电焊机也可脱磁。

网友:
将工件加温到750-760°c即会消磁。

网友:
小时候玩过磁铁的都知道,放火里烤烤就会消磁

网友:
反向强磁扫一下,注意安全距离,,,,

网友:
买个退磁器就能快速去磁

网友:
淬火那道工序就能退磁了吧,后续加工还要把磁导上去?

网友:
将带磁性的SKD11工件放入高温炉中。加热到790-800℃(确保超过居里点),并保温一段时间(根据工件尺寸而定,确保心部也达到温度)。然后随炉冷却或取出在空气中冷却。

网友:
这个你们公司有没有磨床 好像磨床上可以去磁

网友(点评):
你是剪硅钢的吗,一般常规不需要去磁性

网友:
简单的很,你上网买个220V的交流的电磁铁,过一遍就好了。电磁铁不能长时间通电哈,不然会烧掉的。

而且这种方法还不会导致工件退火。  发表于 昨天 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