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进来看看这个设计手册里面没有的齿轮

楼主:
渐开线微锥齿轮
渐开线微锥齿轮是一种通过齿宽方向上的微锥度设计,允许通过轴向调整来精确控制啮合侧隙的高精度圆柱齿轮副。
说重点:有没有大佬能加工或者能给推荐加工工厂的。可提供实物参考。

渐开线微锥齿轮介绍
一、核心特点
  • 齿廓连续变化(微锥度):

    • 这是最根本的特点。与标准圆柱齿轮每个齿的齿廓在齿宽方向上完全一致不同,微锥齿轮的每个齿从一端到另一端,其齿厚、压力角等参数是连续、线性地微小变化的。整个齿轮看起来像一个“微圆锥台”,故名“微锥齿轮”。

  • 端面变位:

    • 微锥效应的实现本质上是通过在齿宽方向上施加连续的变位系数(x) 变化来实现的。
    • 通常,齿轮的一端是负变位,另一端是正变位,中间是零变位(或反之)。这使得齿轮一端的齿厚较薄,另一端的齿厚较厚。

  • 平行轴传动:

    •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微锥齿轮用于平行轴之间的传动。它必须成对使用(一个左微锥齿轮和一个右微锥齿轮配对),并且两个齿轮的锥度方向相反。这一点与用于相交轴的普通锥齿轮有本质区别。

二、工作原理
微锥齿轮配对使用时,通过轴向移动其中一个齿轮,可以精确调整两齿轮齿廓之间的啮合状态:
  • 轴向调节:当主动轮向从动轮方向轴向移动时,由于齿廓的锥度变化,啮合点会从齿厚较薄区域移向齿厚较厚区域。
  • 侧隙调节:这个轴向移动的过程会直接改变齿轮副的啮合侧隙。向前移动,侧隙减小;向后移动,侧隙增大。这样就可以实现侧隙的精确微调,甚至可以达到零侧隙传动。
  • 补偿误差:轴向移动还可以补偿由于制造误差、安装误差或温升热变形导致的中心距微小变化,始终保持最佳的啮合状态。

三、主要优势
  • 可实现零侧隙或微侧隙传动:这是微锥齿轮最重要的优势。通过轴向调整,可以完全消除齿轮传动中的反向空程,这对于高精度、高刚性的传动系统至关重要,例如机器人关节、精密机床、航天伺服机构、雷达天线驱动等。
  • 高定位精度和重复精度:
  • 消除了侧隙,意味着输入轴和输出轴之间的转角关系非常精确,没有回差,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定位精度。
  • 延长使用寿命:可以通过定期调整来补偿齿面的磨损。当齿轮运行一段时间磨损后,可以通过再次轴向移动来消除因磨损而增大的侧隙,使传动恢复紧致,从而延长了整个齿轮箱的使用寿命。
  • 提高啮合平稳性和承载能力:通过调整,可以使啮合区位于理论最佳位置,改善齿面接触情况,提高传动平稳性,降低噪音和振动,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齿面的承载能力。

网友:
找春哥,钱到位都能做

网友A:
三维线切割可以割,以前做模具经常割金属模具的拔模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线切割可以割,以前做模具经常割金属模具的拔模角度。

应该还得需要磨齿,线切割精度应该没问题,齿面怎么处理呢

表面比磨齿会更好吗?我去查查  发表于 昨天 11:23
齿轮切割好多了,表面好于滚齿机,磨齿机。  发表于 昨天 10:58

网友:
试试渐变顶齿轮

大白天梦见滴  发表于 昨天 15:02
神他妈的渐变顶,一看就是AI呀为了讨好阁下和硬是胡编。  发表于 昨天 14:02

楼主:
应该属于这里面的第二种,沿齿宽方向,变位系数渐变

是变位齿轮,他这个是连续变位才出来的锥度  发表于 昨天 14:13
什么变位系数?谁告诉你是变位齿轮,你查查书行不行?  发表于 昨天 14:01
突然想起渐变顶这个——AI了一下!  发表于 昨天 13:32

网友:
这不是修型?

楼主:
直齿渐开线圆柱修型?这个测绘着 齿根圆也是变化的。

齿根圆也可以修  发表于 昨天 15:12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试试渐变顶齿轮

一个会问,一个会答!

楼主(2025-08-26):
引用 网友B:
一个会问,一个会答!

怎么说呢,这种齿轮采用连续角变位时,齿顶圆,齿根圆都是渐变的,渐变顶,渐变根也都有依据

网友(点评):
哪本书说角变位可以这么变化的?

网友(点评):
手册里确实没有,从实物出发,这个微锥齿轮怎么加工呢?我分析是连续变位的结果

网友(点评):
这就是一个齿向修形中的线性修形,长点见识,别满嘴胡JB扯行吗。

网友(点评):
狗屎!瞎BB,你懂加工吗?微锥齿轮是齿向修形中线性修形的一种结果,线性修型怎么修?本质上是数控机床通过连续的线性的角变位来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