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丝有国标号?

楼主:
如图调整斜铁的

网友:
国标上好像没有这种螺钉,现在很多都是定制。

网友:
又是法兰又是一字

垫片是垫片,法兰面是法兰面,怎么养成的习惯啊,张嘴就来  发表于 昨天 08:09
什么法兰,难道不是垫片吗  发表于 前天 15:07

网友:
翻翻手册就可查到是否在国标号里

网友:
不知用在什么场合,标准的应该不好替代吧。

网友:
第一次见这结构,机械行业常用的没见过,可能别的行业用?建筑,木工,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