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个气缸控制这个同步带输送线倾斜一定角度,但是气缸收回和完全伸出后,得

楼主(2025-08-26):
大家好,这个气缸控制这个同步带输送线倾斜一定角度,但是气缸收回和完全伸出后,得加个两个硬限位托着同步带输送线,有什么好办法吗?这样设计有什么问题吗。计划是用2个气缸

网友A:
带俯仰角度的输送机不是常规操作吗/???有什么不懂的?

网友:
气缸肯定是要加限位的,找个合适的位置加,这样的设计基本上都成熟了,可以找找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俯仰角度的输送机不是常规操作吗/???有什么不懂的?

气缸加限位不知道怎么加

网友B:
你真是天材,敢用气缸,气是可压缩的,是不可控的,

为什么不用螺杆,自锁,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是天材,敢用气缸,气是可压缩的,是不可控的,

为什么不用螺杆,自锁,平滑,

不懂,想不到怎么用螺杆,能指点一下吗大哥

网友:
找个不干涉的地方加限位,实在不行就焊个件出来加限位和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