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此条是怎么配合精度那么高呢

楼主:
如图,我上端是40T的液压带刀模的,但是上了丝杆,经常坏,因为振动加气其他因素,导致丝杆长期受到震动之中,而且这里丝杆螺母与连接板是死连接,没敢设计到活接。因为刀具那边的精度我尽量放在0.02(因为上刀与刀座配合,当然实际上肯定会大,图纸控制是在0.06-0.08之间,因为根据自己经验,也没敢放那么大,模具刀那个我看朋友那设计基本直接是标注0.003,相当于0对0,至于能不能做到,只有鬼知道的了。否则切之后会拉丝很严重,所以台湾 的模具档次就要比国产的模具刀模这块成本是要贵2-3万的,这也是找别人打听到的。)因为我是做设备,所以上了丝杆。丝杆的精度还是挺高,可以安排在0.01内。但是丝杆有个不好就是震动之后,容易坏。想着上齿轮齿条,即使有应力,齿轮齿条也能卸掉,但是一查齿轮齿条普遍就 是0.1mm精度。这有点怕案子会搞不好。所以问问大家一般怎么调这个精度 的呢。看了别人上的丝杆,我问了他们的技术员,都骂娘了,经常修,滑块珠子被振落,丝杆搞变型,总之就是一大堆坏毛病,到目前还没完全解决的了。

网友A:
人家同步带精度做到1丝以内,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B:
丝杠粗点,行星滚柱啥的;
齿轮齿条啮合精度,一般就靠加工精度,还有就是齿形,一些卖高精度齿轮齿条机构的厂商,有自己的齿形。
自己搭简单点做法,就是双齿轮啮合,减小背隙。控制给力点,就是多组不同模数的去啮合,不太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同步带精度做到1丝以内,不知道怎么做的。。。。。。

是不是闭环控制

细节不了解,是我朋友做的芯片方面的配套设备。  发表于 昨天 16:49

网友C:
圆柱齿轮齿条,又叫零背隙齿轮齿条,据说重复定位精度能做到0.01毫米。我没用过,楼主可以咨询下

网友D:
丝杆螺母活连接呢,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同步带精度做到1丝以内,不知道怎么做的。。。。。。

那种应该是扯淡的吧,塑性变形这玩意他没核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柱齿轮齿条,又叫零背隙齿轮齿条,据说重复定位精度能做到0.01毫米。我没用过,楼主可以咨询下 ...

是的,我用过。但是都是中心距变的,怕就是卡死憋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螺母活连接呢,试过没有

活接试过。但是活接的间隙公差一般都要放到0.06-0.1的了。但是刀模那边放这个公差会有拉丝现象的,切东西的时候。特别是在LED灯带放灯珠那个纸袋。我做过,但是没成功。

楼主:
芯片设备是目前设备玩的最精端的,上次有公司叫我去,我没去。混了那么多年设备行业,太精端的设备压力太大的了。我们这种只是混口饭吃的

网友E(2025-08-26):
建议先校核一下丝杠和支座,再算一下惯量比

网友:
齿轮齿条不耐造啊,接触面这么小,你要搞多大的齿啊?

网友:
别看东西小,好的同步带,都是进口货。

网友F:
基础知识没有学好。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观望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础知识没有学好。
很简单的问题。

老板问我怎么混毕业的,平时读书怎么学习的?我回答就是熬过时间毕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粗点,行星滚柱啥的;
齿轮齿条啮合精度,一般就靠加工精度,还有就是齿形,一些卖高精度齿轮齿条机构 ...

不同模,齿轮那个齿高也不一样,这样容易长短脚搭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校核一下丝杠和支座,再算一下惯量比

丝杆和惯量这些没问题,主要是40T下压下来,产生的冲击形成的震动,能用但是不厂家,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