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联动门打开时变形问题

楼主(2025-08-26):
两条铝合金门联动,但是打开时因重量会变形扭曲,各位大神有什么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折叠门没有好的办法,中间那个门做成两块再折叠一下,,,,,

网友:
给里面那个门加筋板

网友:
考虑多家两根横向撑子试试

网友:
门下面加个万象脚轮

网友:
要不减重,要不改成双折门

网友:
底部加个轮,铰链有间隙所以才这样,加强刚性没用

网友:
你铰链还怪好的嘞。你加万向轮,不要悬空

网友:
底下加万向轮吧

网友:
同意7# 上加轨道

网友:
内侧两扇改推拉门,附在外侧门板上比较好。

网友:
铝型材搭的门啊,那你别折腾了,加个万向脚轮

网友:
你这光纤  不着色么

网友:
刚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