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有没有装置或者措施可以同时锁附6个同一水平面上的螺钉,并且使用相同扭力

楼主(2025-08-27):
目前只能想到6个扭力扳手一起拧

网友A:
大齿轮组1托n然后控制电机扭矩进而控制四个螺栓扭矩,反正工况状态方式使用方法都没说就是不重要。

网友:
可专门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轮组1托n然后控制电机扭矩进而控制四个螺栓扭矩,反正工况状态方式使用方法都没说就是不重要。 ...

这是一个整机外壳,要做密封,靠密封圈来做密封,上壳锁M3螺钉,6颗均匀分布,由于密封圈有弹性,所以如果先锁一颗或者扭力不一致的话,会向一侧倾斜,做高低温可靠性会有问题

网友:
有啊,定做。汽车流水线装配轮胎就是这样,一起拧。

网友:
可能只有定做,或者淘宝里搜下有没可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