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怎么绘制模型

楼主(2025-08-28):
外围连续的三角形,应该怎么画?
每次草图里,圆周阵列都不能连续,不是重叠就是断开。

网友A:
哥们,图呢

网友B:
我们董事长还会拿支笔在纸上一边画一边说:先这样,再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问:看懂了吗?懂就出图给车间做。

网友(点评):
好真实啊

网友C:
哥们你这种粗心的态度你领导对你放心吗?

楼主:
见鬼了,发帖时候贴图了,怎么发出去就没了?让人挠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这种粗心的态度你领导对你放心吗?

定然不放心啊 一个劲的暗示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图呢

抱歉 上传了 不知道为什么发帖以后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这种粗心的态度你领导对你放心吗?

哥们 就这个图 对大佬不值一提的小问题 对我这个小白却是大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董事长还会拿支笔在纸上一边画一边说:先这样,再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问:看懂了吗?懂就出图给车间做 ...

失误失误 抱歉 不太懂这个发帖 复制粘贴发帖之后 就没了

网友:
三角形三个点要标角度,不能用长度定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见鬼了,发帖时候贴图了,怎么发出去就没了?让人挠头

这是齿轮吗

网友C:
保证关键尺寸阵列,断开和交叉的线延伸剪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齿轮吗

不是齿轮,是压铆螺母压花纹,我就想学习下怎么绘制这种连续压花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证关键尺寸阵列,断开和交叉的线延伸剪切就行了

我想连续三角形,不剪切

网友E:
三角的大径小径 角度是360/24

网友F:
我一般不喜欢在草图里用阵列,镜像这些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不喜欢在草图里用阵列,镜像这些命令

如果想要这种三角形连续不剪切,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想要这种三角形连续不剪切,应该怎么操作?

楼上都有回复了,看你图是24个齿,可以先切除一个15°的齿,再圆周阵列24个就行了。这样理解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角的大径小径 角度是360/24

感谢大佬!

感谢大佬!
基础有限,没想到对我这么难的问题,大佬一语道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都有回复了,看你图是24个齿,可以先切除一个15°的齿,再圆周阵列24个就行了。这样理解没错吧
...

按照大佬的指示画了,very good,么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