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well进行3D电机仿真磁密波动很大

楼主(2025-08-28):
楼主进行空心杯电机三维仿真,发现气隙磁密波动很大,因为公司电脑截图一直有信息,只能缩小截图,大伙帮忙看看可以吗

网友A:
网格划分不合理
 气隙区域若未采用分层网格(如至少3层径向网格),会导致磁密梯度捕捉失真。建议气隙网格尺寸<气隙长度的1/5[^4^]。端部效应未处理
三维模型中绕组端部漏磁可能扭曲轴向磁密分布,需在端部增设局部加密网格。Band域设置错误
 旋转域(Band)若未完全包裹电枢杯(需超出杯体两端各1mm),会导致运动边界磁通计算异常。
材料属性偏差
永磁体退磁曲线未修正(如温度系数忽略),实际剩磁密度Br可能低于仿真设定值5%以上。边界条件过近
 辐射边界需距离模型表面>λ/4(λ为最小波长),否则反射干扰会导致气隙磁密周期性振荡。
瞬态步长过大
若每电周期步数<200,可能无法解析高频谐波,表现为磁密锯齿状波动。建议步长≤1°机械角度。磁密提取路径错误
 气隙磁密应沿径向路径提取(非圆周切向),且路径需避开绕组端部区域,否则易混入漏磁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格划分不合理
气隙区域若未采用分层网格(如至少3层径向网格),会导致磁密梯度捕捉失真。建议气隙网格 ...

感谢,我按照您的建议去修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