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绘制该零件

楼主(2025-08-28):
solidworks如何绘制该零件,应该使用什么命令?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钣金件,展开后按展来图切掉多余的,再折弯回去就行了。

非得纠结有缝,钣金折弯后转存成X_T,再读回来把缝补上。

网友(点评):
这他妈的都带凸缘了,你告诉是钣金件儿,这能展开吗?谁家告诉你拉伸件可以展开的?你翻翻书什么叫钣金件儿?

网友(点评):
谁特么告诉你带法兰的就不是钣金件了,但凡会用百度,你都不能这么说。

网友A:
笨方法,sw截图把右边的草图描出来,拉伸,弯曲头尾相连,再画出上面的部分

网友:
减震弹簧调节座,,,,,

网友:
避震器上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笨方法,sw截图把右边的草图描出来,拉伸,弯曲头尾相连,再画出上面的部分 ...

那个齿形没有公式吗?描图准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齿形没有公式吗?描图准确吗?

这个图180度过去到下一个峰值的角度没给,就直接描了,给了角度就能建函数

网友(点评):
点位置画好用,看着是样条曲线

网友:
有CAD图的话我都是直接COPY然后再修整。没有就拍个照片,按着描上CAD再修整COPY到solidworks草图里。。。

网友(点评):
SolidWorks草图工具可以直接导入图片,打开autotrace插件还可以自动描绘线条

网友C:
或许可以用包覆命令来画,不会上传图片,看看附件吧

网友(点评):
原来直接传附件就能看啊

网友(点评):
你那个凸轮展开图,拿CAD图直接导入SW草图里,然后使用包覆命令贴到管件上切除就好了,省的再画一次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可以用包覆命令来画,不会上传图片,看看附件吧

感谢回复,但是我在设计操作时,由于圆柱的周长一般是小数,包覆后总是存在一段尖角,应该咋处理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我在设计操作时,由于圆柱的周长一般是小数,包覆后总是存在一段尖角,应该咋处理比较好 ...

长度好像可以用方程式代替 =D*pi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我在设计操作时,由于圆柱的周长一般是小数,包覆后总是存在一段尖角,应该咋处理比较好 ...

看到我的草图里是不是有个圆?把圆和你的直线添加约束相等就可以控制直线长为你需要的圆周长

网友:
sw包覆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