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教一下两个气缸如何同步

楼主(2025-08-28):
如图片所示

网友:
同步,同步也不是不可能,你能出得起这个成本吗,液压同步都很难,很难,气想同步,这个代价是普通人无法想像的

网友:
强制同步
连一起

网友:
把阀放在贴近气缸的地方,还要主动排气,而且还不咋稳定,一般不建议这么设计,哪怕用俩电动推杆呢

网友:
两缸进气口用同一气路控制,

两个缸安装在一个板子上,硬连接,

网友:
依靠同步带或者齿轮齿条同步,精度不会太高,但是不会因为不同步导致卡死。
简述:每个气缸驱动一根齿条,两个齿轮用一根轴连接,然后两个齿轮分别和齿条啮合。类似的用同步带也能实现。

网友A:
这样搞要搞死啊。改成一个大气缸驱动,两侧加导轨

网友:
不建议这样干,很容易卡死,还是换一个气缸推吧,放中心位置

网友:
近期做过这样的结构,俩气缸很难同步,如果下面那个板可以分开的话,即便是不同步,俩气缸也不会顶死;否则的话就换个大气缸,两端加导向轴承;或者换成两个电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搞要搞死啊。改成一个大气缸驱动,两侧加导轨

很专业的建议

网友B:
感觉他只是想提起来放下去,并不是一定要同步,他只是怕他卡死吧。

网友:
不容易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他只是想提起来放下去,并不是一定要同步,他只是怕他卡死吧。

怕卡死两个气缸和基座联接用转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