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哪买个好点的热胶枪

楼主:
就是打热熔胶的东西,以前买过个德力西的,没用几次就坏了,拆开一看,受力件是塑料的且形状也没优化过!
顺便说一下现在德力西的质量真的不行,我还买过它的其他产品比如真空吸盘,都令人失望。
我想买个好点的热熔枪,要求里面的受力件坚固耐用,最好是金属的,就算是塑料的至少也要优化过!
但是所有淘宝上的卖家,都对此闭口不谈!展示的都是屁用没有的垃圾信息!
我也不相信“贵的质量一定好”,我只相信我自己的检验!
请问我该买哪个呢?

网友:
可以考虑哪个件不满意自己做个换上试试,

网友:
请问我该买哪个呢?

支持楼主相信自己的检验!

网友:
楼主理念正确!
好的必然贵,但贵的不一定好。

楼主:
一边咒骂奸商,一边用两个小铁片代替拉断的塑料件。但是也不太配,扳机扣紧后不能自动回弹,要手工拨一下。而且,螺母不知何时又会松掉。

网友:
老哥可以直接找线下店问问有没有渠道。有些东西得换个搜索关键字,这些个平台就像百度一样,有用的东西第一时间找不到,真是让人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