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电机诊断

楼主(2025-08-28):
求助帖  电机诊断  电机输出端轴头与轴承连接位置出现高温变色、输出轴无法转动、输出端端盖有油渍留出

1

1

2

2

网友A:
如果用手能转动,哪就是径向负载太大

网友:
应该是轴承碎裂摩擦起高温了

网友:
轴承坏了吧

网友B:
遇到过,径向负载太大,换了NN滚柱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手能转动,哪就是径向负载太大

转不动   输出轴以卡死  没拆散热风扇,目测电机前后双侧轴承位置都已变色

网友(点评):
轴承保持架坏了,这种多是径向负载太大,有些装皮带轮的,钳工调太紧了

网友(点评):
前后都变色,那就松一下牛油盖螺钉,假如就能转动的话,调整轴向间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径向负载太大,换了NN滚柱轴承,,,,,,

电机在上,负载轴在下,通过V带传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转不动   输出轴以卡死  没拆散热风扇,目测电机前后双侧轴承位置都已变色
...

上下各一个皮带轮 ,四根V带传动

网友:
负载太大,导致封油的地方变形,这个位置换更好一点的零件,轴承

网友B:
仔细检查有无扫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有无扫膛,,,,,,

等待明天厂家来人,暂无拆机

楼主:
去年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这是厂家当时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年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这是厂家当时写的

就是质量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质量问题啊

求教,
背景:这是买整机采购的设备上的电机,我们找的电机厂家来售后的。

网友(点评):
嗯,质量问题是肯定的了,找成套整机厂啊。他推不掉的啊,基本是电机厂的责任,但得整机厂去找他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转不动   输出轴以卡死  没拆散热风扇,目测电机前后双侧轴承位置都已变色
...

不是应该先测测电阻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应该先测测电阻啥的吗

上午刚量完 三相全部接地,转子和线圈约有1/4处宽度40mm的划痕。输出轴轴承保持架分离,有片状残骸。输出轴轴承滚珠全部变黑色。电机散热风扇轴承有略微变色,转动流畅。

楼主:
拆解图片

楼主:
豆包计算径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