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分享铝板打磨问题点吗

楼主(2025-08-28):
做了一台打磨机,能用,但是不好用,会出现打磨纹

网友:
不好用就退货呀!

网友:
如果你说的磨纹,是类似震刀的纹路,尝试改一下打磨方向,进料方向或者打磨的旋转方向,也就类似顺铣和逆铣的区别,试试有没有效果。
如果单纯是磨痕太明显,也就是表面粗糙度,那就改磨具的粒度,不过铝比较粘,铝容易粘在磨具上,这也可能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