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离合器和皮带轮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2025-08-28):
谁用过电磁离合器啊  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  这个皮带轮是怎么固定的  固定在哪里的    抖音和供应商的讲解就是一个板不通电就不连着离合器本体   通电就连在一起  就一起转   问题是不通电时   不连在一起  那皮带轮和固定板不就没约束了  在轴心上乱窜吗   搞不明白

网友A:
轴承装在皮带轮的孔内,轴承两端面被 卡簧或者轴承盖限位着,往哪里乱窜?

再说直径方向,还有皮带拉着皮带轮,也限制着它乱窜的。

网友B:
皮带轮装轴承套在轴上,轴向限制死,摩擦片锁在皮带轮上,磁铁线圈固定,磁铁那侧的摩擦片跟轴键连接,轴旋转时,带着摩擦片一直旋转,通电时,轴那侧的摩擦片变形,顶住皮带轮上的摩擦片,带动皮带轮一起旋转,没通电时,就有间隙,就没摩擦力带动皮带轮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装在皮带轮的孔内,轴承两端面被 卡簧或者轴承盖限位着,往哪里乱窜?

再说直径方向,还有皮带拉着皮 ...

卡簧是外卡吧   有啥用   卡簧/轴承/皮带轮  相当于一体的吧

网友(点评):
一步到位,简单粗暴讲吧,全靠杆端面那个螺纹孔的锁紧力来抵住离合器摩擦片的胀力,来实现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轮装轴承套在轴上,轴向限制死,摩擦片锁在皮带轮上,磁铁线圈固定,磁铁那侧的摩擦片跟轴键连接,轴旋 ...

这里我看着也不是牙孔啊    皮带轮固定在哪里

网友(点评):
怎么没固定啊 就是一个磁铁好不 皮带轮固定在那个活动的小片片上

网友:
淘宝买一个实物看看,

网友(点评):
嗯,他适合买一个放床底收藏,,,,,,

网友:
来个结构图,自己理解。 u=2016972291,3717418980&fm=253&fmt=auto&app=138&f=GIF.gif

网友:
我用过,买的和你的应该是同款,扭矩不足,虚标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