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点技术贴向大家请教一下

楼主(2025-08-28):
最近想了一个问题,就是绝大多数机构,都是一个原动机,确定机械的运动规律,要是两个或者多个原动机,共同做用一个机构,怎么确定机构运动呢?比如五杆机构,然后两个电机?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哪位大佬推荐一下

网友:
要是不同步那不噶了嘛

网友(点评):
谁说非得同步的?

网友:
有 但是我看了没什么用
https://wwoa.lanzn.com/b00tbv49ef
密码:4uiw

网友:
联动,搭配机械同步,??

网友A:
多驱动按照设定的规律(时间、动作、形位)完成一个机构联动应该属于人工智能吧。

网友(点评):
与人工中没有屁关系,60年代就可以实现,那时候有人工智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驱动按照设定的规律(时间、动作、形位)完成一个机构联动应该属于人工智能吧。 ...

这种应该就是

网友:
没见过自由度为2的机构吗?
按阻力最小原则运动

网友B:
你发的第一张图就是delta机器人,号称世界上最快的机器人,用到的三轴联动,提前通过公司计算出末端点位状态和三个电机的速度和行程的。写成程序了

网友(点评):
19年外国快过期前就有很多国内公司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第一张图就是delta机器人,号称世界上最快的机器人,用到的三轴联动,提前通过公司计算出末端点位状 ...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他是怎么计算的。用什么方法。

网友(点评):
工业机器人这个本书上有写,就是通过末端点位反推,末端点位确认,然后杆长设计的时候确定了,就确定每个关节的位置,最后反推到电机上。用的是矩阵求解,把长度和方向都用矩阵表示然后通过坐标轴转变求解

网友(点评):
电脑上设置好程序,然后让电脑求解机器人行程内每个位置,每个轴的状态,最后打包成程序

网友(点评):
这就是机器人运动学的范畴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这个机构的自由度是2,所以才用了两个电机呢?

动力源的数量不可能超过自由度(机械原理第一章)

网友:
两个水泵一起抽水,不够再加

网友:
五连杆封闭机构,两个自由度,当然两个电机,大学机械原理关于自由度的计算有详细介绍。

网友:
不懂,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第一张图就是delta机器人,号称世界上最快的机器人,用到的三轴联动,提前通过公司计算出末端点位状 ...

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第一张图就是delta机器人,号称世界上最快的机器人,用到的三轴联动,提前通过公司计算出末端点位状 ...

三轴联动,是不是就相当于三元几次方程?这玩意儿难度有点大哈

楼主:
这种好像不难

网友:
凸轮 连杆机构 玩的溜

网友:
机器人学、机构学这类书籍就行,找【并联机器人】或者【闭式链机构】的章节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