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和ABS材料摩擦发黑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5-08-29):
最近碰到公司内部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求助有没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下。

现在用的铝合金和ABS材质接触摩擦,长时间的摩擦会导致铝合金表面发黑,且有ABS摩擦会有碎屑掉落,求助有没有能解决的,或者有没有其他材质的材料和ABS一样的性能,可替代ABS。

有没有懂得大佬帮答疑的,万分感谢。

网友:
用铁氟龙,自润性,耐磨性都比ABS强

网友:
楼主又不说明选用铝合金和ABS的原委,如何能针对性的帮出谋划策。

网友A:
铝件发黑感觉挺正常的
要不直接把铝件发黑
啥工位呀
为啥黑了不行

网友:
尼龙平替ABS但是吸水性较大,吸水膨胀,特氟龙,偏软,也是自润滑,

网友B:
易格斯有一款耐磨条带,可以贴上去防止摩擦,我们公司做过小的测试,两个钢件之间贴上,用气缸来回摩擦了一天,没有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小弟这里表述不清晰。

公司的ABS是用来装载铝合金的产品,ABS作为产品转运过程中的防护载体,起到承重和隔断防护的作用,大概也就七八百公斤,还请帮看下有没有什么材质可以替代的。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件发黑感觉挺正常的
要不直接把铝件发黑
啥工位呀

给电池厂供产品的,他们对铝件表面有清洁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易格斯有一款耐磨条带,可以贴上去防止摩擦,我们公司做过小的测试,两个钢件之间贴上,用气缸来回摩擦了一 ...

大佬,这个胶带看上去效果可以,我可以尝试买点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小弟这里表述不清晰。

公司的ABS是用来装载铝合金的产品,ABS作为产品转运过程中的防护载体,起 ...

对尺寸精度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尼龙,POM都挺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尺寸精度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尼龙,POM都挺合适的

尼龙可以开模具做造型吗,价格相对ABS的是差不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