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标注

楼主(2025-08-29):
今天发现SolidWorks工程图标注时,标注跑到图形另一边,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加个图片说明一下啊!

网友:
没遇到过,有图方便分析

网友:
是的,有图才能反映实际情况

网友:
重启电脑

网友:
重启软件或者电脑 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网友:
重新画图,软件毛病,

网友:
重新换个鼠标,鼠标问题

网友:
换个模板。

网友:
工程图镜像了

网友:
有个设置是自动调整尺寸位置,关掉就好

网友A:
明天就正常了。因为,明天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就正常了。因为,明天会更好。

哈哈,兄弟真有意思

网友:
重启软件,要么就是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