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轴器使用的问题,有没有大佬能详细讲讲

楼主(2025-08-29):
如果所示,是一个同动模组,马达减速机位于两皮带模组中间,通过传动轴传动。现在问题来了,模组供应商给的模型中,两边的联轴器用的不一样,一边用的是梅花型,一边用的是双膜片型,请问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网友A:
要用一样的吧

有键槽吗

网友(点评):
给的图没有,但按照我们公司的经验来说,应该都要用有键槽的

网友:
梅花型我感觉是不适合反复正反转场景的,时间长了,中间的梅花可能会疲劳损坏。膜片的改善了这种情况,但为什么不用两个膜片型,可能是因为这种考虑吧,其中梅花的损坏了,还能更换,不用 更换两个。以上纯属个人分析,没实际使用过类似场景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一样的吧

有键槽吗

装键槽两边键槽位置不好对的

网友:
是不是担心四个梅花的会较劲,换一个膜片的做调整

网友:
我的理解是梅花形可以缓冲,,,,,,

网友B:
个人觉得,原因是装配需要(防憋死),双膜片式比梅花式偏心角度可调整量大一些。

比如先把中间和右侧 调同轴 锁死,
然后最左和中间 调同轴时,就不能调中间了,同轴度误差累计到左侧,左侧需要角度可调整量大一些的膜片式。

也是一直建议设计人员,一定多参与车间一线组装,很多都是实际经历后才能明白原由,进而形成闭环反哺优化设计。

网友:
应该是为了消耗库存

网友:
安装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原因是装配需要(防憋死),双膜片式比梅花式偏心角度可调整量大一些。

比如先把中间和右侧 调 ...

我就遇过那轴中间细点,装轴承,当时没细看,直接转到车间,被师傅骂个半死,

网友:
看图片 梅花型便于拆卸检修

网友:
两个完全可以一样。

网友:
1、如果没有理解错,应仓库货件了,临时拉了一个上来用。
2、这种模组,使用梅花的主,膜片的成本会更高,用不人不多,从另一个角度说你赚了。
3、站在生产联轴吕器的角度猜,纯娱乐。

网友:
这里是设置的“活”节!调试时方便。

是滴,如果有键基本就是“固定”的了  发表于 3 天前
活节意思是不带键吧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膜片对同轴度要求低一点,可以包容一些同轴度装配误差,梅花启动的时候可以不那么硬,降低电机的启动扭矩防止堵转,我理解的是这样的,相当于吸取了两个联轴器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