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N200以下的法兰(管件)、PN10和PN16的是一样的?

楼主(2025-08-29):
手机上能够查到DN200以下的10、16公斤的法兰尺寸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相关的阀门呀、管件呀,基本上也是这个原则?

就是说DN200以下管件是通用还是说从设计上来说就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论坛改版了吗?这个新版本,帖子是没法编辑了吗?

我主题开头有错别字,不是“手机”是“手册”……

网友A:
尺寸肯定要做到一样,这样做管接也能减少错误,防呆;但肯定会有差异,比如管壁厚度、材质之类的

网友B:
壁厚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肯定要做到一样,这样做管接也能减少错误,防呆;但肯定会有差异,比如管壁厚度、材质之类的 ...

但是手册上面就是一模一样的,不管是厚度啊,还是各种细节的尺寸。

网友:
手册上没写10 和16表示什么吗

网友:
减少系列

网友:
连接螺栓的直径也一样?

网友C:
你详细对一下,会有几个不一样,或者密封面尺寸不一样

网友D:
什么标准的法兰?肯定有区别的?

网友:
是一样的,没什么问题,通用性罢了。

网友E:
法兰问题你可以去海川看看,那边化工用的多。简单说就是小压力通用,这方面EN标准的标注就很明了。

网友:
没什么好质疑的,如果标准上是这样,那就是这样,至于为什么这样,没必要深究,制定标准的时候别人已经考虑清楚了

网友:
主要是小管径的法兰等管件,压力相差不多时尺寸相差不大,所以新标准就合并了,方便使用,可以找老标准对照一下,标准前面的更新说明可能也会提到

网友F:
老标准是直接显示出和另一个压力的尺寸相同,新标准是分别显示,除了机械部法兰标准是国产的,其它几个行标都是从欧标和美标照搬过来的,一直就这样

楼主(2025-10-03):
引用 网友A:
尺寸肯定要做到一样,这样做管接也能减少错误,防呆;但肯定会有差异,比如管壁厚度、材质之类的 ...

你说的尺寸主要是指螺栓孔据这种吗?还有密封面尺寸之类的?厚度在你说的尺寸概念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壁厚不一样啊

不是,比如说法兰,这还存在壁厚的说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详细对一下,会有几个不一样,或者密封面尺寸不一样

反正手册列出来的数据项都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标准的法兰?肯定有区别的?

比如说9119平板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法兰问题你可以去海川看看,那边化工用的多。简单说就是小压力通用,这方面EN标准的标注就很明了。 ...

海川那边是否专注于管件和化工类的东西?

网友(点评):
海川全名海川化工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法兰问题你可以去海川看看,那边化工用的多。简单说就是小压力通用,这方面EN标准的标注就很明了。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标准是直接显示出和另一个压力的尺寸相同,新标准是分别显示,除了机械部法兰标准是国产的,其它几个行标 ...

感觉有点乱。

网友(点评):
不乱,按照尺寸常用的就是美洲和欧洲还有机械部的三种

网友:
这个新旧标准表格的表述问题对于不了解标准的客户是有影响,对于了解标准的一看就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