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替代Parker液压管件的国产品牌

楼主:
万能的社友,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其中一部分涉及到液压系统。需要布置一部分液压软硬管。系统压力21-28Mpa. 因为预算有限,想使用国产品牌的液压硬管和软管。想请各位搞液压的社友推荐一下国产能替代Parker管件及管接头的品牌,先谢谢了

网友:
路边店就能搞

楼主:
直径10几的硬管,表面镀镍处理

楼主:
硬管的直径大概10几mm,表面镀镍处理

楼主:
路边店已经进化的这么先进了吗?

网友:
富朗德 ,西德福、欧际?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边店已经进化的这么先进了吗?

路边店的配件比原装的还厉害的都有,全是数控机床加工出来

网友A:
看你对液压系统清洁度要求了。如果只是液压管路配置,确实国内液压件厂的接头、硬管管路等零部件都能满足要求。但Parker液压管路不光保证系统管路压力要求,还能保证系统管路的洁净度要求,但价格确实也是贵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对液压系统清洁度要求了。如果只是液压管路配置,确实国内液压件厂的接头、硬管管路等零部件都能满足要 ...

多谢提醒,油液清洁度要求:ISO4406, 16/13/9 级以上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社友的答复,致敬!追加一个问题,因为使用环境湿度比较大,上方会有水滴落下。因此决定硬管采用不锈钢的,弯头和三通等管件想用碳钢镀锌的。这里会出现两个用法:1.管用不锈钢,管件用碳钢镀锌,这样搭配使用在高压下(21-28Mpa)有没有问题?2.如果对采购回来的碳钢镀锌管件自己找电镀厂再进行一次镀镍处理,然后和不锈钢管搭配使用,这样的搭配在高压下有没有问题,包括最终的油液清洁度满足ISO4406, 16/13/9级以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