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升移栽

楼主(2025-08-29):
哪位大哥帮忙看看,这套结构有问题吗?欢迎指点

网友A:
有问题,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不同步,,,,,

详细说说,不明白

网友(点评):
上下连接采用穿销铰接,应该更好一点。。。。

网友B:
感觉会憋住,最好四个丝杆同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会憋住,最好四个丝杆同步驱动。

为啥两个会憋住,4个就不会那,这个结构中间有滚筒线,链条过不去

网友:
会卡住,升不上来

网友:
看不懂哪里顶升了,感觉四个角都是光轴

网友:
直接买四个升降减速器

网友:
大伙都说了,会憋住

网友:
水平移动没啥问题,是成熟的老机构了。但你这上下,是靠左侧的两根丝杆带动整体升降吗?

网友:
一个电机两个驱动机构,而且还是超长的,升不起来,会卡死。

网友:
除了不能用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不差钱可以做出来在修改,修修改改会涨很多深刻的经验;别笑,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最省成本的方法,四边都做成光轴,中间加个板做丝杆升降。或者对角做丝杆升降,另一个对角做光轴

网友:
多角度发几张图,就一张看不明白

网友C:
感觉可以做左右同动;或者Z轴动力做中间,四个角用同步升降器

网友:
屏幕截图 2025-08-30  这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这个我在改一下,改成四个丝杠 2个电机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可以做左右同动;或者Z轴动力做中间,四个角用同步升降器

中间得放滚筒输送线,没有办法放中间

网友:
会憋住,到时电机转不动

网友:
看看德马,这种短行程,可以用凸轮的方式

网友(点评):
长行程,把凸轮换成连杆就行了 玻璃印刷设备 很多这种机构 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