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油缸在哪里查询标准或者生成外形尺寸?

楼主:
液压油缸得标准外型尺寸,具体参数在哪里查询?或者能看到
或者推荐几个生产油缸得大公司我要基本样册看

网友:
中国国家标准
• GB/T 2348-1993 液压缸内径及活塞杆外径系列(最常用)
 • GB/T 2349-1980 液压缸活塞行程系列
• GB/T 7938-1987 液压缸公称压力系列
 • GB/T 15622-2005 液压缸试验方法
上述标准可在“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openstd.samr.gov.cn)免费在线阅读或下载 PDF。
国际/国外常用标准
• ISO 6020/6022 通用与高压系列油缸安装尺寸
• DIN 24554 德标拉杆油缸
• JIS B8354 日标 TJ 系列(日本油研、东京计器等日系厂家用)
 • ANSI/(NFPA) T3.6.7 美标矩形法兰、圆法兰安装尺寸
在线速查“尺寸表”
 • 浙江汉达“液压油缸标准尺寸速查表”(www.zjhanda.com/download)
 • 油研(YUKEN) CJT 系列安装图 PDF (www.yuken.co.jp → Catalog → CJT)
• Parker 2H/3L 系列样本 (www.parker.com → Hydraulics → Cylinder)
二、主流品牌及其“免费样册/3D 选型库”
| 品牌 | 系列 | 使用压力 | 样册/3D 获取方式 | |---|---|---|---| | Parker | 2H(21 MPa)、3L(7 MPa)、HMI(21 MPa) | 美标/ISO | www.parker.com → Literature → CAD Download | | Bosch Rexroth | CD/CG(25 MPa)、CTU(16 MPa) | ISO/DIN | www.boschrexroth.com → CAD data → Cylinder | | Eaton-Vickers | HMA/HMB(21 MPa) | 美标 | www.eaton.com → Hydraulics → CAD Library | | SMC | CH、CH2、CHQ | 7–14 MPa | www.smcworld.com → CAD | | 油研 YUKEN | CJT(14 MPa)、CTB(21 MPa) | JIS | www.yuken.co.jp → Catalog → Cylinder | | 东京计器 Tokyo Keiki | TJ(14 MPa)、TH(21 MPa) | JIS | tokawa.com.cn 可下载 PDF 样册[^0^] | | 汉力达 Handa | HOB(7/14 MPa)、MOB(7 MPa) | 国标拉杆 | www.zjhanda.com → Download | | 力源 Hydac | HYA(25 MPa) | 欧标 | www.hydac.com → CAD |
先查 GB/T 2348 内径/杆径系列,确定缸径、杆径、行程;2. 打开对应品牌官网,把 CAD 文件直接拖进 SolidWorks/AutoCAD,外形尺寸即得;3. 如果要做国产替代,下载汉达或力源 PDF 样册,安装尺寸与国标的对应关系已列出,可直接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国家标准
• GB/T 2348-1993 液压缸内径及活塞杆外径系列(最常用)
• GB/T 2349-1980 液压缸活塞 ...

感谢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