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跑偏,皮带输送线,多滚筒输送线

楼主:
装配起来,主动轮与张紧轮的位置皮带跑偏,其他三个皮带是在中间的。怎么改进或者有什么结构么,主动轮用的是鼓式滚筒

网友A:
滚轮中间开槽,皮带选中间有防跑偏的那种

网友:
说明主动轮和涨紧轮已经不平行了,,,,,调节到平行即可。

网友:
是的 有可能是电机拉太紧把轴拉偏了 看看是不是往电机那端偏

网友:
加个调偏轮就行了

网友:
驱动轮和张紧轮与皮带传动的受力方向不完全垂直

网友(2025-09-01):
应该是不平行了

网友:
端部滚筒,两端可以加张紧,滚筒用出轴的,改成腰孔,做一个简易调节区域,长孔实际比图片短,用螺丝顶住微调跑偏。
滚筒也可以中间开槽,然后使用带筋条皮带。但是跑偏调不好,时间长了筋条是会磨出粉末的。

网友:
设计个防偏挡边

网友B:
机架拼接的,调机师傅有的调了。。这玩意不要调节平衡的,皮带的跑偏主要就是离心力没调整好。。加挡边皮带就容易坏,还 是让调机师傅帮你调节好的吧,活是在滚动轴想办法,把离心力调平衡下。一般目前就是腰骨,或者两边低能。JIS的腰骨标准阵的非常不错,基本不会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轮中间开槽,皮带选中间有防跑偏的那种

皮带下方有块板托,加导向筋会鼓起来就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拼接的,调机师傅有的调了。。这玩意不要调节平衡的,皮带的跑偏主要就是离心力没调整好。。加挡边皮带 ...

用了鼓式的主动滚筒 加工商的鼓式主动滚筒做的不对称,有一边弧度不对。

楼主:
装拆了好几次了都是偏一边,感觉应该是支撑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