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中的这个高级约束报警了,怎么回事?

楼主:
图片中SW装配体中的这个高级约束报警了,怎么回事?

打开后(图片的右边)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没丢面,就是配合冲突了吧,你把其他配合一个个压缩试试

网友A:
你不能既做距离配合,同时又做限制距离配合,二者不能同时存在的。

网友:
鼠标放左图红字上,他会告诉你什么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既做距离配合,同时又做限制距离配合,二者不能同时存在的。

不懂别瞎bb,好吗

网友:
超行程了,手动拖回去刷新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