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下料的软件或者插件推荐一下?

楼主(2025-08-31):
最好是能集成在sw上的。

切割清单,知道一共有多少种长度的料,多少个,现在想要知道如何下料节省,提多少根料。

网友A:
SW自带的切割清单

网友(点评):
有详细的,比如说一根6米的料,怎么怎么剪切。这个意思

网友:
插眼观望

网友:
都是半自动的吧 你看看博士钣金之类的

网友:
excel表格

网友(点评):
这个好使,我也在用

网友:
原来下了个免费的玻璃排版软件,计算板材下料挺好用的,后来windows升级了不能用了,现在什么都要钱,没有免费的了

网友:
sw自带的焊件切割清单,你只要是按照那样画的,出来的尺寸跟数量就是对的;如果是板材下料,有solid 2d,还有博士钣金等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自带的切割清单

这个就是SW自带的。自己修改下

网友:
还有这样软件,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