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方案图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看见别人做的方案图,如下图所示,这个机架的各种支撑都画出来了。但很显然画的是一个示意图,这种机架应该是型钢焊接的。一般机架我是用三维草图插入型钢轮廓画出。
我的问题:这个方案图的机架是用什么方法画出的?而且我看很多方案图都是这个样子画法。应该是相当快速才对。这是画出一个个矩形拉伸吗?还是怎样做出来的?大家做这种方案是用怎样的方法来做?一直不太明白怎样用三维做方案,在这里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先回复一下,难道使用薄片拉伸出来的?

网友:
三D草图知道吗,结构构件知道吗,多明显的零件建模,根本没有装配配合。

他也知道三维草图,结构件,他是想问有没有更好更快捷的办法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多实体建模的吧。

网友:
框架一般采用焊件的方式绘制,但是看这截图更像是拉伸凸台后在拉伸切除

点错了。本来点赞同的。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谁做方案从头画啊,都是拿以前项目图里能用的结构拼的,删掉不需要的部分

有项目积累确实是这样,没项目积累不好说。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看你发的图应该就是直接实体拉伸出来的,还没用焊接结构件

网友:
看起来他就是用拉伸做的,与结构构件相比简单粗暴一点,不用专门处理端头对接形式,直接画出来形状就行

网友:
这种多实体建模,前期做方案用用,速度快得很

网友:
明显的多实体建模,在装配图插入新零件,直接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