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升移栽 改

楼主:
现在改成这样啦,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感觉还是解决不了同步问题

感觉楼主有点死脑筋 4个动力和2个动力都是解决不了同步问题的 想办法变成1个动力就行了 一个电机 4个导柱 很简单的东西 改成啥都不知道  发表于 昨天 16:26

网友:
我不知道你这多长的输送线 有那种标准件的同步升降的

网友:
有那种成品的标准的同步升降器卖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用气缸怎么样

网友A:
你用两个伺服电机控制 可以做。低速是可以,但在装配时做到相互平行

个人建议把 链条改为同步带 同步带精度比链条高,且不需要润滑

还有就是主要升降平台重心尽量在四个导柱的几何中心 避免偏载,尤其是你那电机这样摆放,整个升降平台容易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两个伺服电机控制 可以做。低速是可以,但在装配时做到相互平行

个人建议把 链条改为同步带 同步带精 ...

电机摆放,对角放的话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啦

楼主:
这个中间有滚筒线,中间加升降的,过链条或同步带的过不去

网友:
成本高了,还是解决不了同步问题

网友:
不知道运用场景。但是不是可以转变一下思路,这么大一个设备升降能不能转变成需要运送物体的升降,大设备升降难度要大于小型货物的升降。

网友B:
您这个是自己从0设计的吗?看起来是客户要求的线体高度很低啊,最高能做到多高i呢?托盘是多重的?看刀板长度不轻啊。

一般重载的三个移载刀版也是链条的。顶升和移载各一个电机。顶升电机居中放置,上面刀板架在整体框架上,链轮放长轴上,轴带凸轮顶升框架,2t以内是没问题的。
市面上重载的托盘顶升移载机已经很成熟很便宜了,很多部件是能买到标准件的。

配套滚筒线也是你们做吗?配套一起做的话会好设计一些。

网友C:
是伺服电机吗,伺服电机带链条?同步性还是不好,而且还贵

网友:
过滚筒线有成熟设计链条驱动从底部跨过移载刀板的,其实不用顾虑太多。

还有现在物流行业托盘移载机很少有人用法兰直线轴承了,法兰轴承安装在焊接件上平面度也不好保证,之前做过的会憋死,有更便宜的方式保证同步。

网友:
直接上同步器吧,这个是标准件。你可以根据负载、行程来选

网友D:
直接上同步器,成本比这个低,还稳定,结构也简单

楼主:
中间有干涉的地方,同步带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是自己从0设计的吗?看起来是客户要求的线体高度很低啊,最高能做到多高i呢?托盘是多重的?看刀板长 ...

最高250mm把。运输空桶,但是客户要求做的厚实一点总体长度16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伺服电机吗,伺服电机带链条?同步性还是不好,而且还贵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同步器,成本比这个低,还稳定,结构也简单

同步器是啥,淘宝上搜索怎么都是电脑用的

网友:
设计还是很不错的,从结构来看这个高度限制应该是比较大,就是驱动链轮的包角和张紧不太理想,正反切换的时候会因为张紧的原因导致同步不太好。

网友:
两边的中间做顶升机构,有道友说不同步的问题,其实按照楼主的要求,升降速度不会太快,就算有细微时间不同步,两边的升降位置也不会差太多,你这个长1.6米,这点高度差没有一点影的。

网友:
干嘛不用气缸  一个气缸加连杆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