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子凸轮

楼主:
滚子凸轮转台中的滚子凸轮机构传动比计算方法

网友A:
滚子和凸轮相关比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子和凸轮相关比例呀!

请问这个手册里面有具体介绍吗?新人实在不了解

网友:
有没有手册截个图看看在哪一块?

网友:
凸轮驱动滚子,传动比是变化的。凸轮在一段范围时,滚子不动

网友:
计算滚子凸轮机构的传动比,关键在于:
  • 确认机构所采用的运动规律曲线(如改性正弦MS)。
  • 找到该曲线对应的无量纲速度方程 V(θ)V(θ)。
  • 瞬时传动比 ii 即为 V(θ)V(θ) 的倒数: i=1V(θ)i=V(θ)1。

在实际工程中,凸轮分度器制造商通常会提供技术手册,其中包含各种曲线在不同分度数下的 VmaxVmax 和 TmaxTmax(无量纲扭矩)等参数,直接用于计算电机扭矩,而无需用户从头进行微积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