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位机大佬

楼主:
小弟业余爱好,试了一下S7NETPLUS 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希望大佬解惑,通讯后,DB数据块的变量可以使用READ/WRITE两个方法正常读写,但是在PLC里面的变量只能读取,写入不行。另外就是MD类型的数据使用read方法读取后是一个长整数,要怎么转成PLC里面的浮点数类型呢?希望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I区的变量是只能读不能写的,你是不是写的I区变量
BitConverter里有方法转换
是这个BitConverter.ToSingle 你可以看下查下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I区的变量是只能读不能写的,你是不是写的I区变量
BitConverter里有方法转换
是这个BitConverter.ToSingle  ...

不是I区 是MW区,通过DB块中转可以正常读写,搞不懂

我也不懂,要么是PLC哪里设置了保护?  发表于 前天 16:15

网友:
https://blog.csdn.net/ghoring/article/details/147721748
这个链接中讲了些S7NETPLUS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