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有说明批量转dwg的办法吗

楼主(2025-09-01):
有的零件出图放在图纸里,显得太小或者太大,就选择了自定义比例,但是这样就不能所以sw自带的批量转dwg工具,在选项里面没有视图比例这个选项,但是如果在工程图界面另存为dwg,就可以选择视图比例,这样转出来的dwg就是1:1的了,有试过网上的几款插件里批量转的功能,都不太行,感觉都是在sw自带的插件上套壳,并不能选择视图比例,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你不会设置模版吗  A4一个规格  A3一个规格  然后批量转出就行

网友(点评):
有某个视图比例和主视图不一致呢,怎么弄?

网友:
最开始也是用的自带的这个,我记得不同尺寸、比例也是可以转的,具体咋设置记不太清了。现在都用插件转了,pdf、stp。。都一起转。

网友:
SW 不清楚,UG的我自己写的插件,不同比例的图纸可以批量转。但是同一个图纸几个试图不同比例也没办法,这个插件开发难度太大

网友A:
有的零件出图放在图纸里,显得太小或者太大
下次这种情况你要改图纸比例
视图比例是用在其中某一个视图比如局部或者轴测图太大太小的时候改的
主视图一定要跟随图纸比例,养成好习惯。不然后患无穷

网友B:
改右下角的图纸比例 转格式不会改变尺寸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零件出图放在图纸里,显得太小或者太大
下次这种情况你要改图纸比例
视图比例是用在其中某一个视图 ...

学到了,就是这个办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右下角的图纸比例 转格式不会改变尺寸大小

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右下角的图纸比例 转格式不会改变尺寸大小

网友:
大工程师 里面插件

网友:
用插件---凯元。

网友:
用插件转出来都是1比1的,不过某些局部视图会提示比例不同,不必理会,转出来和工程图上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可以使用插件转换,比如大工程师,使用前在软件激活1比1输出,如果工程图图纸几个视图比例不同,例如局部视图,它会提醒你有不同比例直接确定,输出的dwg比例是你的图纸比例,局部视图比例是按照你的主视图比例算的。测量效果和工程图上测量是一样的,都是准的。

网友:
用的一直是自带的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2025

网友:
还是1:1绘图好

网友:
我是买的。几包烟钱,永久使用的了。懒的搞

网友:
越干越不想出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