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E GD&T 包容要求知识点请教

楼主:
各位大佬,
俺因为之前发生的事儿,近期在看美标的标准知识,学习最新的两大几何公差标准,更新大脑知识库。
遇到这么个问题。
问题:圆度圆柱度和尺寸公差一起标注时,尺寸公差还默认包容原则吗?
问题来源:总结资料的两个知识点
1、美标中,尺寸公差和”直线、平面度”一起时包容原则失效;
2、尺寸公差和几何公差一起时,两者独立,没有任何关系;
第一个知识点,特意单独强调直线度和平面度,不是说明圆柱度和圆度的不同吗?即尺寸公差还是默认包容原则。
第二知识点本身不就包括的第一句话吗?
我有点把我不住,有点搞不清:圆度圆柱度和尺寸公差一起标注时,尺寸公差到底默认什么原则,想找大佬确认。能解释下原因更棒。
感谢感觉

网友:
美标默认包容,国标默认独立。

这个概念很大 我问的比较具体了。  发表于 昨天 13:41

网友:
默认独立,有圈看圈

就是 和 圆度 圆柱度(假设φ0.1)和尺寸公差(假设±0.05)一起标注时 是独立原则 即 MMC时就可以是0.1 lmc还是0.1对吧  发表于 昨天 13:41

网友:
正常情况下,美标的包容原则 会在尺寸公差范围内隐含地控制形状(例如轴的直线度或板状表面的平面度)。例如,一个直径为 Ø10 ±0.1 mm 的轴,在 Ø10.1 mm(MMC)时必须完全笔直;而在 Ø9.9 mm(LMC)时,允许的直线度误差最多可达 0.2 mm。
如果你直接对该尺寸要素添加一个直线度公差(例如 0.05 mm),这就覆盖了包容原则对直线度的默认控制。这意味着,无论该要素的实际尺寸在公差范围内如何变化(Ø9.9 到 Ø10.1 mm),其直线度现在都被限制在 0.05 mm 以内。此时,直线度不再受包容原则的约束,而是由所指定的公差值控制。
同样地,对于一个宽度为 50 ±0.5 mm 的矩形块,如果对其一个表面标注了 0.1 mm 的平面度公差,则该表面必须在 0.1 mm 范围内保持平坦,无论实际宽度是 49.5 mm 还是 50.5 mm。这就取代了包容原则在MMC(50.5 mm)时要求表面必须完美平坦的默认要求,转而由这个明确的平面度公差来控制。

这个我知道 我纠结的是 和 圆度 圆柱度(假设φ0.1)和尺寸公差(假设±0.05)一起标注时 尺寸公差默认啥要求?如果是包容要求,MMC时圆度就必须是0 lmc时 0.1 如果是独立原则 MMC时就可以是0.1 lmc还是0.1   发表于 昨天 1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