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压机合模时往模具里面注入气体时

楼主(2025-09-01):
四立柱压机油缸安装在下板,推动活动板(活动板和立柱是没有接触的,活动板是安装在油缸的活塞杆上的)向上板合模。模具(由上、下模组成)放置于活动板上,当压机将模具向上推直至合模状态时,此时往所压的模具内腔注入气体,求压机合模工作时的模具和上板各所受合力为多少?气压产生的力抵抗顶开油缸的推力?如果是双层活动板,双个模具。此时上板所受力是多少?

网友:
不知具体参数值却要算出具体数据值,哈!哈!哈!

网友(点评):
没有说要算具体数值,受力分析下

网友(点评):
你不愿意被知晓相关信息,可以买个磅秤去称称是多少力呀! 很简单吧!

网友:
第一步 简化模型 把上下模具的锁模力 列出来

第二步 把注入气体内腔 可以 理解为 罐体流体分析 知道注入气体气压即可

再按导柱孔约束 就可以分析

网友:
模内吹气气压最大6kg而已,,,,,,,而且会通过透气孔,冒口泄气。

网友(点评):
和你见过的不是同一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