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有限元分析求助

楼主(2025-09-02):
求助求助,这个假法兰靠着几颗螺栓连着塔筒,怎么能专业的分析假法兰的受力情况

网友A:
专业的就ansya了,一般情况SOLIDWORKS也可以

网友B:
你得知道边界条件,哪些位置需要约束,哪些位置需要受力,受力的类型是什么?不光是法兰受力,还要考虑螺栓在不同工况下的受力,比如静压,动压下的,预紧力,轴向力,剪切力
法兰的受力比如说重力,压力,有没有离心力?受多大的力?有没有传动?振动?振动的类型是什么样?
要把工况想清楚,受力情况分析透彻。

网友:
你要分析的是法兰,那塔筒就没必要存在,把塔筒的负载加到对应的通孔上即可。

网友:
把螺栓去掉。不影响法兰静应力分析,法兰主要受两侧滚子的支反力和塔筒的重力,力平衡,计算法兰拉伸强度;滚子旋转,通过螺栓,法兰带动塔筒匀速旋转,力矩平衡,计算扭曲强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就ansya了,一般情况SOLIDWORKS也可以

与软件无关,看什么人操作

楼主:
是这样吗,固定滚轮,给法兰孔下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知道边界条件,哪些位置需要约束,哪些位置需要受力,受力的类型是什么?不光是法兰受力,还要考虑螺栓 ...

大哥  求教一下  可付费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软件无关,看什么人操作

求教啊大哥 付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