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优化求助

楼主(2025-09-02):
问问各位大佬们有没有好的建议,就是一个盒子用来放别的产品,产品有大有小要求放进一个盒子里。第一个原版做出来嫌弃太重了14斤,然后第二版嫌弃不对称,想问问有没有别的改进方法。

原版

原版

优化后

优化后

楼主:
侧面这个板子3个厚我能在上面打M3螺纹孔吗?因为要装手拧螺丝,我看淘宝手拧螺丝最小只有M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侧面这个板子3个厚我能在上面打M3螺纹孔吗?因为要装手拧螺丝,我看淘宝手拧螺丝最小只有M3 ...

3mm攻M3的螺纹,额。。。。。

网友B:
三个高的放中间,矮的一边2个,不久对称啦。。。。。。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
把不对称的地方去掉。然后调整盒子的摆放方式,立起来或者放倒。

网友:
品字结构

网友:
直接买这个?尽量买周转箱,物料盘吧

网友:
直接第一个  去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高的放中间,矮的一边2个,不久对称啦。。。。。。

对称是对称了感觉还是不够美观

网友:
第二版嫌弃不对称,那就改对称。

网友:
尺寸多大,铁的换成塑料的

网友:
第二个感觉不是要对称,是想要外观方正,你把缺了的那块做个壳补起来方方正正的,也许能过关

网友:
不清楚你里面放置的是什么东西,两侧的旋钮改成合页的会更加舒服吧,然后整体考虑钣金框架工艺来减重

网友C:
个人还是觉得方形的外形好看 内侧根据卡块高度不同调节挡板高度
两端插取就两端改成合页+锁扣的结构 如果有一端不需要打开 可以把卡板做厚一点 两端做上螺纹卡在两个侧板内侧

网友D:
一个盒子用来放别的产品,产品有大有小要求放进一个盒子里。第一个原版做出来嫌弃太重了14斤,然后第二版嫌弃不对称,想问问有没有别的改进方法。

放别的产品的重量如何?现在是用何种材质制作?盒子的外形尺寸多大?盒需要多大的强度?
额!只是想看个帖当围观群众咋貌似深陷其中!

网友:
底板限位槽不用做一起,切掉的余量太多,改成定位块的方效果式会不会好点,

网友:
嫌弃不对称就吊他

网友:
第一个3D打印,实心的地方改空心。

网友:
可以设计成十字型更加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别的产品的重量如何?现在是用何种材质制作?盒子的外形尺寸多大?盒需要多大的强度?
额!只是想看个帖 ...

产品重量未知,第一款设计使用AL6061,第二款使用POM,盒子外形240-115-13,140-115-13,强度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还是觉得方形的外形好看 内侧根据卡块高度不同调节挡板高度
两端插取就两端改成合页+锁扣的结构 如果有 ...

要求是手拧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高的放中间,矮的一边2个,不久对称啦。。。。。。

凸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别的产品的重量如何?现在是用何种材质制作?盒子的外形尺寸多大?盒需要多大的强度?
额!只是想看个帖 ...

看得出来你比他还上心。

网友(点评):
咱是吃饱闲闲了 ^_^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重量未知,第一款设计使用AL6061,第二款使用POM,盒子外形240-115-13,140-115-13,强度没有要求 ...

若是用AL6061的重量是14斤,若是用POM的重量是7.3斤,若是用木材的重量是3.2斤。
强度没有要求完全可以选用木材加工。铁钉的直径比螺丝明显要细小,板可以用更薄的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3mm攻M3的螺纹,额。。。。。

没被加工师傅骂过的好小子

网友:
话说,薄板子不用连接件啥的吗,角铁,连接片之类的,总不可能按板厚3mm选螺钉吧

网友:
按领导说的来

网友:
你这个是蚂蚁机么,之前好像做过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