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帖

楼主:
各位大佬你们好,我有一个设计问题想要咨询,想要请各位大佬给我解答疑惑。如图这是一个加工件,右侧的图右侧的中间的凹槽我理解是为了做一个间隙配合方便安装所以公差给大一些,66的尺寸标注我的理解是为了对这个凹槽的高度做一个限制不能出现一高一低的情况,安装时候与另外一块保持一个水平度所以按照尺寸公差值的标注给了一个较为精密的数值,那么左边这个131 -0.05到0 的这个偏差我就有点不理解了,麻烦大佬给我解惑

网友:
哥们,图呢?

网友A:
刚刚注册的啊?先学习一下怎么上图再提问。。。。。。

先不急,明天看完阅兵仪式再提问  发表于 昨天 11:27

网友:
没图。看不到图纸

网友:
你的图被老鹰抓走了

楼主:
我才发现我的图被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注册的啊?先学习一下怎么上图再提问。。。。。。

大事优先

网友B:
给图吧,另外实际中加工间隙要控制

楼主:
不好意思我才发现图被吞了 刚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注册的啊?先学习一下怎么上图再提问。。。。。。

才补上 我刚注册不晓得为什么会吞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图吧,另外实际中加工间隙要控制

补上图了 不知道为什么被吞了

网友C:
建议楼主先去回去看清楚截屏图的前后文,不要随意断章取义。
拿未标注公差尺寸的表格来对应指定公差的尺寸,然后类似胡搅乱缠发问一通。

对,他是顾头不顾腚,,,,  发表于 昨天 13:0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先去回去看清楚截屏图的前后文,不要随意断章取义。
拿未标注公差尺寸的表格来对应指定公差的尺寸 ...

就是不懂 我才问的啊.... 我刚学没多久在看规范 对照规范画图

网友D:
好奇怪的标注方式。这个零件与另一个件应该是对称的,两个零件上面应该还装配个东西。所以给了个公差,就是装配后,两个零件的组合后形成的平面的平面度要求0.02mm。

网友E:
131 0/-0.02吧?这公差能加工出来。合不合理得看场景。这个光看图纸不知道用途,不知道具体使用场景,无法推测哦。

网友F:
首先,未注公差表的数值和图上标的公差没有关系吧,未注公差按默认值加工,但有一个尺寸设计者有别的要求,标一个,没毛病
表格公差很有可能是这个板是个立板,上下面有螺纹孔要栓接别的部件,怕立板高出产生影响,标注的公差

网友G:
估计这块板子还要放到另外零件的槽里面,所以要控制131的大小公差,走负公差;对应的槽宽肯定走正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这块板子还要放到另外零件的槽里面,所以要控制131的大小公差,走负公差;对应的槽宽肯定走正公差。 ...

好的 谢谢您,我刚开始接触机械不是很明白, 只能对照那个公差登记表看,然后我看到的几个图要么都是按照未注公差不标。要么就是可能精度要求高,弄了个什么±0.02这种,看到负公差就有点懵,然后我现在就是简单的轴孔配合什么   H7/g6 H7/h6 那些 还有形位公差 的部分知道画的时候怎么标,但是不懂像这种尺寸定负公差 以及为什么设置那个公差值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怪的标注方式。这个零件与另一个件应该是对称的,两个零件上面应该还装配个东西。所以给了个公差,就是 ...

对的有一个对称件,上面跟下面装配两个板,然后我水平低刚入行,之前看的图要么按未注公差来 要么就是给个±0.02这种 ,然后我看到负的就有点懵逼,想问问大佬 就是这种是为了控制水平度还是限制高度,以及给这个公差数值的依据是啥,为什么要给-0.02.我就在纠结这个点。大佬您要是知道可以 传授一点知识吗

网友H:
哥们,首先你得确定你这东西是放在那里的(就是实际的工况),然后才能确定你要的是间隙、过渡、过盈配合,然后查公差带按照推荐的公差带选择,再考虑你是几级的加工(一般选择6、7、8级)按照公差值给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1 0/-0.02吧?这公差能加工出来。合不合理得看场景。这个光看图纸不知道用途,不知道具体使用场景,无法 ...

昂,大佬 我看到装配图了刚刚它上下都有板来用螺丝固定住的,然后我不理解为什么给个负公差,我确实不是很懂,我之前看到的图要么按未注公差来。要么给个±0.02 ,看到-0.02我就懵逼了。我就是纠结在为什么只有-0.02  还有为什么选择-0.02这个公差 我没找到依据就很急 很郁闷,

网友I:
标公差就是有装配要求 这个是0位 卡它的槽应该是双加的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未注公差表的数值和图上标的公差没有关系吧,未注公差按默认值加工,但有一个尺寸设计者有别的要求, ...

谢谢大佬,对的我刚刚看到装配图它这个立板上下都有别的板,用螺栓固定。您推测的很准,我刚入行 就是在对应表格找公差还有规范上有点拎不清,简单的轴孔配合 H7/g6 那些我知道,就这种长宽高尺寸 来给个公差我就有点迷惑了,我看的图要么按照未注公差来不标,要么有时候来个±0.02 但是我就想知道为什么要给正负0.02 还有为什么选择这个值不理解  就很纠结 如果您知道可以指定一下吗

瞎搞的公差,比6级公差还严格,组装上只是要求两块板等高,完全可以将公差放宽,然后在公差上加注要等高或同时光一刀。  发表于 昨天 17:03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标公差就是有装配要求 这个是0位 卡它的槽应该是双加的公差

大佬 ,感谢您抽时间回答我,我刚刚看到了装配图是这样它这个立板上下都有板用螺栓固定,然后我确实新手不太懂这种限制,我只明白简单的轴孔配合H7/g6那种,还有按照正常情况给个平面度 平行度什么的。看的几个图也是要么这种长宽高尺寸 按照未注公差来不标,要么就是给了一个±0.02, 然后我就懵了,拎不清为什么要给±0.02,为什么偏偏是0.02这个数值,然后还有不知道去哪里参考依据。大佬您能否指定我一下,真的想弄明白。

网友J:
楼主应该先理解标注公差的原则,就是什么情况下需要标注公差,什么情况下使用未注公差就可以了。
简单来说,有装配,配合,功能,性能等要要求,且未注公差明显不能满足时,需要标注公差。
所以对于这里来说,楼主应该去联系这个件的装配,功能等需求来看,才能明白为什么设计者在这里放了一个公差,而不是去查未注公差,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应该先理解标注公差的原则,就是什么情况下需要标注公差,什么情况下使用未注公差就可以了。
简单来说 ...

明白了 谢谢你 感谢感谢 我已经浪费了好几天b站的课了 然后全是讲这里要给 但是不讲为什么要给,或者就是来一句我们根据经验这里给个多少数值的视频,谢谢你的提点,我先巩固一下原则,然后遇到这种情况直接问方案了 ,死查太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感谢您抽时间回答我,我刚刚看到了装配图是这样它这个立板上下都有板用螺栓固定,然后我确实新手 ...

你这个板子中间是要卡一个板子的,你可以看成类似是轴孔配合,中间开的槽就相当与孔,看你是基孔还是基轴制,你这里是开槽,槽是比较好加工的就按照基孔制,间隙配合,就当孔是零点H7的公差带就是+0.015,按照四舍五入,因为0.001的精度是不好加工的就算是+0.02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们,首先你得确定你这东西是放在那里的(就是实际的工况),然后才能确定你要的是间隙、过渡、过盈配合, ...

谢谢哈,看来确实要落实到项目里才能慢慢把握住,我去先巩固一下基础知识,等后续公司项目组轮到我了我再多问多看多想

网友:
这个真没啥必要,上下就是两个安装面,而且还是这种装配情方式下,给了0.02的公差有点扯。

网友(2025-09-02):
他们都说完了,我就提醒你一句,图框里公司名字挡一挡

网友:
应该有装配关系

网友:
只看工程图判断是为了保证10的这个槽,其中一边到131的距离,但是这个-0.02~0的范围实在是太小了,想达到这个公差范围,得不少加工成本吧

网友:
先不说标的公差合不合理,就我感觉标的挺细吗?底孔深度,攻牙深度都标出来了,

网友:
66±0.02道理也是与那个131尺寸标注一样。都是因为装配的关系。装配的精度,一般由零件的尺寸、粗糙度、形位公差控制。这张图,只给了尺寸精度,形位公差按未注公差,粗糙度图纸未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