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焊接的架子

楼主:
请问方管焊接的架子,标尺寸是标中心到中心 还是方管的边上到边上?有没有什么说法?

网友:
那要看你需要保证哪个尺寸,如果没有那就标边上,方便生产和检查

网友:
标到可以实实在在测量得到的地方。

网友:
找基准,以基准来标注,基准要符合加工基准的选取

网友:
有的时候标中心会被加工的叼,有的时候从一边标会被审图的叼,看公司的做图习惯吧。不过有加工基准的而且尺寸有精度要求,还是从基准开始挨着标吧

网友:
看你的要求了,尺寸要求不严的话,直接标边,现场直接拉尺拼了,有尺寸要求就标中心。

网友:
肯定是边到边的尺寸,可测量

网友:
边到边
中心到中心会被加工师傅吊

网友:
方管焊接的架子一般标注的基准都是外沿尺寸,这样施工也好下料。

网友:
你标中心对中心的,那质检怎么测呢?

网友(2025-09-02):
管子的长度,和总宽都写,方便下料,方便拼装。中对中,打孔的用得到

网友:
边对边给长宽高,这样他们好量,其中的误差他们能把握的来,方通架子不应该只给长宽高和特别的孔位尺寸,还有很容易忽视的,架子是不是两两垂直的管是否垂直,所以还需要标注立方体内部的对角线长,

网友:
标注外沿尺寸,方便焊工焊接,必要时且时间充足时可以配套下发下料图,这样省得机加工师傅算料。领导和财务审核的时候也能清晰的看到物料清单。

网友(点评):
你们就出来坑楼主吧,一个个连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都不知道的货。

网友:
到边啊,到边好下料,好检验

网友:
标哪都无所谓,只要把你需要的重要尺寸标清楚就可以了,其他尺寸无所谓

网友:
正常的标注方法是,画出中心线,然后把管中心到中线尺寸标注出来。然后标注出方管的边长×边长,然后标注出方管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