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孔工艺冲头的材料和加工工艺选择

楼主(2025-09-03):
大家好,新人向大家问好,请教大家一些问题。
我们目前在车身轮罩工位使用一款非标冲孔产品,车身材料为铸铁,厚度5-8mm,孔径10.5mm,当前问题表现为冲完后孔周围被拉变形,怀疑是冲头材料和表面处理引起的,当前冲头材料是1.2379,加工处理如图。
想请大家看一下这个问题,推荐一下合适的材料和加工工艺,网上查到有种镀钛的表面处理,如果有能做的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你的图没传上来,然后材料和表面处理说明白点

网友:
材料没说对,,待冲孔是什么材料?铸铁?额,好吧,您自便,,

网友:
铸铁冲孔真没见过

网友A:
材料为铸铁,厚度5-8mm,孔径10.5mm,当前问题表现为冲完后孔周围被拉变形

采用钻孔工艺完全可以避开 “孔周围被拉变形”;
一般钻头材质为HSS比“冲头材料是1.2379”还高档。

网友(点评):
孔周围被拉变形就证明那个根本不是铸铁材料,因为铸铁的脆性较大,延伸率较低,在进行冲孔时容易发生断裂或产生裂纹。

网友(点评):
“车身轮罩工位使用一款非标冲孔产品,车身材料为铸铁” 这句化明显是文科生的文笔。主题 1 ;估计又是一件马甲。

网友:
铸铁材料一般不推荐使用冲孔工艺。这是因为铸铁的脆性较大,延伸率较低,在进行冲孔时容易发生断裂或产生裂纹,特别是在孔的边缘部分。冲孔是一种利用模具在材料上快速施加压力以形成孔洞的工艺,适用于较软且延展性较好的金属材料,如低碳钢、铜和铝等。

楼主:
谢谢,刚刚查了一下材料是铝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之前记错了材料,材料是铝,重新上次了图片:

冲孔截图

冲孔截图

截图

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钻孔工艺完全可以避开 “孔周围被拉变形”;
一般钻头材质为HSS比“冲头材料是1.2379”还高档。 ...

感谢回复,车身材料是铝的(之前记错了),冲头是1.2379,我看介绍说这种材料比较适合冲2mm以内的薄板,